发财
菜鸟求教300的模拟量输出程序

楼主(2013-05-03):
第一次做西门子,大菜鸟一个,求教大侠们帮我看看这样写行不行,能不能输出,好像直接把PQW写在106的OUT上没有输出。

楼主:
谁能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你在组态时是否有此地址存在(输出的pqw地址)?如果有应该允许写的。
那你这样通过move有输出了吗?
还有,输出类型与实际是否一致。

楼主:
PQW地址是组态里有的,我在现场试过,直接把PQW写在106的OUT上,没有实际输出,仿真也没有,现在我用MOVE转一下后,仿真是又输出了,但是实际不知道行不行,由于不方便去现场现在,所以想在这里问问各位高手,这样可以不?

网友A:
那你就直接输出pqw可以用“move”指令,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你看一下,输入的数值是否超范围。

楼主:
嗯,好的,输入都是0到50的赫兹数,应该不会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