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13-05-03):
描述:一楼的程序运行有错误
描述:一楼的错误
图中,地速 V(t) 在触摸屏和PLC的软元件 设置 是D0;
采摘头高度 W 在触摸屏和PLC的软元件 设置 是D1;
风机转速 F(t) 在触摸屏和PLC的软元件 设置 是D3;
这3个数据都是输入数据,由自己手动输入,输入这3个数据后,根据图片中的公式,求出产量Yield(t),这个数据在D5中输出。
公式中的K是一个固定常数,假设K=8。
请问这个PLC的程序改怎么写啊 求大神

网友A:
匆忙写了一下 帮忙检查下 还有就是安排的数据寄存器 没有按照原来楼主的安排 为避免数据溢出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敬礼了

网友C:
参考2楼,敢问楼主,你怎么就看出这个不是2N,就是因为他的软件和你不同吗,雷

楼主:
回复3楼,我和1楼帮我写程序的大神,交流过了,他给我说他是用FX3U做的,在我的FX2N 运行 有错误

网友D:
DDIV D12 D10 D8
DDIV 除法,結果會用到4個Word,也就是D8,D9,D10,D11
所以Data 會重複
1樓的那些指令,FX2N和FX3U都通用

网友E:
没用过FX-3U的PLC...而且我都没怎么看过这些指令!

网友F:
用PLC中的梯形图编一个60秒倒计时程序,要从60秒开始倒计,时有人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