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S1 S2 S5 S6 分别给定的是正转 反转 多段1 多段2 ,为什么正转开始的时候没有频率输出呢?还有给S5的时候有多段速1(d1-04)的频率有输出,可S6的却没有呢?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啊,我只想简单的实行正转加速,反转加速的动作,怎么才能实现呢啊??求师傅指导、、
努力。

网友A:
H3-06     H3-10设置为1F
  • 下载积分:+5(cyc2012) 感谢!

网友B:
    引用楼主cyc2012于2013-05-03 21:47发表的 安川变频器 H1000 多段速频率问题 :
    S1 S2 S5 S6 分别给定的是正转 反转 多段1 多段2 ,为什么正转开始的时候没有频率输出呢?还有给S5的时候有多段速1(d1-04)的频率有输出,可S6的却没有呢?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啊,我只想简单的实行正转加速,反转加速的动作,怎么才能实现呢啊??求师傅指导、、

    請問您的S1(正轉)   S2(反轉)    頻率設訂定是由哪給定 如果是面板給訂有可能是妳程式設定異常 安川多段速度請您去看看多段的時序表 多段速度1可以設定為JOG也可以是多段
    那就有1樓所說的問題,所以建議您再看看電頻器說明書
  • 下载积分:+5(cyc2012) 感谢!

楼主:
    昨天自己研究了一下,确实是频率设定的问题,应该选择由操作器控制频率。多段速确实根据说明书一下以就OK了。
    努力。

网友C(2013-06-28):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D(2013-08-29):
    亲 你的正转和反转就是接通了也没有频率输出地 要把多段速一也接通才可以 你的正转和反转相当于让他正转反转运行并没有给他频率 这时候就得给他加上多段速的频率 多段速1我如果没记错就是它一个接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