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i 指令

楼主(2013-05-04):
使用DRVI 指令时要设置原点吗?
还是说直接使用就行了?
DRVI D1 D2 Y0 Y3
中的 D1 D2 分别指的是什么啊?
有人说D1是发出的脉冲数 有的说是发脉冲的频率或速度
D2有人说是频率,有的说是脉冲数
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还有 我能用 Y3的通断来控制 电机的正反转吗?
有个视频上说可以用Y3的 通断开控制
当Y3接通伺服器的方向信号时,电机反转
不接通时电机正转,
求真相
那这条指令如何控制 电机的 正反装啊, 还有啊Y3的脉冲方向信号时用来干什么的?能用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吗?
急啊

网友A:
D1是发脉冲总数,D2是发脉冲频率(速度),Y0是PLC脉冲输出点,Y3是发脉冲的方向。

网友A:
使用DRVI 指令时不需要设置原点。

网友A:
如果想要反转,将D1的值改成负值。

网友B:
S1
:
脈波輸出數目
S2
:
脈波輸出頻率
D1
:
脈波輸出裝置(請使用輸出模組為電晶體輸出)
D2
:
回轉方向信號的輸出裝置

网友C:
脉冲和平率

网友D:
手册上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E:
DRVI D1 D2 Y0 Y3
DRVI是增量驱动指令,D1是你想要发出的脉冲频率,也就是电机行走的速度,D2是你发出的脉冲数,也就是你行走的距离,Y0是你接受脉冲的输出点,Y3是脉冲方向。。。希望给你带来帮助
能用Y3控制电机正反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