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见鬼了,三相电机变单相电机无法启动

楼主(2013-05-04):
我公司最近增加了一台设备,主要就是一台三相电机,但由于附近没有三相电源,就改成了单相电容启动控制。电机负载有点偏大,0.55KW,6极的。由于电压是220V,我把电机星形变成三角形接法。由于负载有点偏大,我把电路改成电容启动并运行式控制。无负载时,运行电容40UF就可以启动了了,加负载时,启动电容我加到200UF都启动不了。直接接入三相电是可以转的,转速较慢。我百思不得其解,该怎样才可以使电机转起来?

网友A:
买个单相的电机就行了,0.55KW是非常小了,很便宜的,俺们的设备一般都是30KW的

楼主:
像楼主这么说,那么我们搞技术的都要下岗了。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不是什么都通过买新的来解决

网友B:
楼主能详细说明一下怎么改的吗?三相电机接单相220V运转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弄,只是听说过,是靠电容移相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C:
买新的单相电机可能比买电容改单相运行还划算。高档汽车改拖拉机不如直接去买拖拉机。

网友D:
三相 电机改单相电机,功率变小好多,买台吧

网友E:
应该就是5楼说的原因,你又是带负载启动。
lcg1207

网友F:
楼主不要改三角形,直接把电机三根线,一根接电容,另一根也接电容,还有一根接电源,另一根电源接到另两根任意一根上,看电机方向是否对的

网友G:
投机不可取巧!老板如果都雇佣的是你们的这样类型的人就发大财啦!

网友H:
将电源零线接星形点电源火线接另外两组电机进线电容接火线与另一组电机进线。

网友I:
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J:
三相变单相你原来的电机肯定小啦,肯定带不动原来的设备的

网友K:
不要总是想到省钱,要让老板的钱循环起来,循环起来才可能有点机会,加个220V的变频器肯定搞定,哈哈

楼主:
我所要讨论的是,通过现有的条件,通过改进这个电路,能不能让个这个电机工作起来
lib0

网友L:
不是很明白,单相电机接电容,是通过电容移相,对电机来说,应该是2相,然后产生磁场让电机启动。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你这3相电机,用单相加电容起动,先不谈电压,对电机来说只有2相,电机缺相运行,空载可以起动,只要有一点负载,电机电流不平衡,很容易烧电机的

网友E:
14楼的应该可以,不过买一台单相电机也差不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投机不可取巧!老板如果都雇佣的是你们的这样类型的人就发大财啦!

好像倒闭快一点!HO!HO!

网友M:
此时的电机功率为原来的70%附近,额定转速不变。

网友N:
单项电机可以改三项电机吗?功率会变小或变大吗?我是新手

网友O:
路过,用变频就好,能省的钱是老板的,也不会给你当奖金,何必瞎折腾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路过,用变频就好,能省的钱是老板的,也不会给你当奖金,何必瞎折腾

这话在理!

网友Q:
你就按单相电机电容运行的原理,来接三相电机,应没问题。

网友Q:
你就按单相电机电容运行或启动模式改三相电机应能运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J:
三相变单相你原来的电机肯定小啦,肯定带不动原来的设备的

网友S:
力矩就小了 很容易坏

网友T:
直接三相电源接的话,转的还是比较慢,证明你的负载太大了,三相电机改单相后,所能带的负载能力也必定会下降了,所以转不起来很正常

网友U:
在220v电源接一台单相0.75kw变频器负荷侧接0。55kw电机,这样运行又方便又可靠。

网友K:
这种做法用来教学可以,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实用价值,讨论起来也是毫无意义的,打住吧

网友V:
加变频器

网友W:
支持5楼的
天宫-号

网友X:
顶下!加变频器,不要想了 或买个单相的 省心呀!
维修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