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定时器K的系数

楼主(2013-05-04):
K的系数也可以用D表示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么转换

网友A:
用传送指令 MOV 传送到D存储器

网友B:
用常数作为设定值,或者以数据寄存器内的数值作为设定值;
如2楼所说。

网友C:
K常数一般都是在写程式的时候固定的,如需修改必须使用编程软件。D寄存器内的数值可以使用软件,也可以通过外部人机等进行修改内部数值。

网友D:
引用楼主周长峰于2013-05-04 13:35发表的 三菱编程定时器K的系数 :
K的系数也可以用D表示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么转换
不可以。
可以用D寄存器来代替K数值,比如:
-----------(T10 D20)--
-----------(MOV K100 D20)---

楼主:
谢谢大家,以后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