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两台FX1NPLC用485通信,数据如何交换?

楼主(2013-05-04):
如上,也就是主M?-从M? 从M?-主M? 主D?-从D? 从D?-主D?。

楼主:
有知道的大师告诉我,谢谢!

网友A:
FX系列PLC通信手册上讲的很清楚,请查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FX系列PLC通信手册上讲的很清楚,请查阅!
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