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CPU程序如何在线保存?

楼主(2013-05-04):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所述如下:
在修改三菱Q系列PLC程序后,写入当前设备,动作正常。
但是当设备断电重启后,程序又恢复到原来的程序。
在修改三菱FX系列PLC时,修改后写入即可,未遇到上述现象。
偶学识疏浅,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有没有将下载的程序写到FROM(快闪存储卡)里面,如果没有写入的话关机数据会丢失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你看下参数那里引导文件有没有设置从卡引导

楼主:
感谢分享,让我试试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