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4):
各位师傅:想问一下当伺服电机工作在转矩模式下的时候,当电机驱动负载达到所设定的力矩后,电机转子是停止还是被释放掉啊?400瓦的电机有多大扭矩呢?

网友A:
看手册最靠谱

网友B:
应该会报警吧

网友C:
应该保持转矩吧。和速度没有关系了

网友D:
会保持转矩
400瓦的电机扭矩 = 1.27 Nm
  • 下载积分:+3(愚公移山) 感谢!

网友E:
    你可以用这个公式来算的。就是电机功率KW*9550/转速   到了设定的转矩会保持运转的。超过了就会停止。
  • 下载积分:+5(愚公移山) 就是说负载的阻力超过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这个公式来算的。就是电机功率KW*9550/转速   到了设定的转矩会保持运转的。超过了就会停止。

    当负载的阻力超过了电机的力矩时,电机停止,会不会报警?当负载的阻力又减小了,电机会重新旋转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F:
    当你有用力矩限制的功能时,应该是有力矩到达的输出的。如果仅仅是过载额定力矩的话,要看过载多少?来决定过载时间的,如果是100%的额定负载,电机是不会报警的,而且可以长时间工作,就是电机发热厉害,电机的使用寿命缩短。
  • 下载积分:+5(愚公移山)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你有用力矩限制的功能时,应该是有力矩到达的输出的。如果仅仅是过载额定力矩的话,要看过载多少?来决定过载时间的,如果是100%的额定负载,电机是不会报警的,而且可以长时间工作,就是电机发热厉害,电机的使用寿命缩短。

    我是想用一个伺服电机来扭螺丝,当扭到设定的力矩后让其停止,比如说电机额定力矩有10公斤,我只需要5公斤就够了,不知有没有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B:
    没问题,就怕扭矩传感器有零漂,不准

网友F:
非常简单的,直接用力矩限制模式就可以了,我们的伺服有力矩输入和力矩输出功能,只要将力矩输出接到力矩输入就可以了,然后额定是10KG,只要5KG的话,你在参数里设置力矩限制50%就可以了。力到达50%后就不再输出了。
下载积分:+5(愚公移山)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