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4):
电磁阀是小日本机器上拆的,设置只有两个功能,F-1最低气压,F-2最高气压。接线只有四根,两个24V电源线,一根是0-5V电压输入线,一根是电压输出线。通电时,F-1设置为零时,显示正常,无异常,但F-1设置成0以上时,出现异常响声(在接气和不接气的情况下一样);F-2改变大小时,如果接气的话,输出气大小会变化,测得输出电压端有变化,电压变化很小,基本都在1V以下。这根线测得电压一般为1V以下,如果我用模拟量模块来控制气压大小的话,是否像我以上说的一样,改变电压就会改变输出气压大小呢?输出电压可作为气压大小的依据吗?

网友A:
比例阀,或者称之为 电气转换器,模拟量控制出气量的大小。

网友B:
这是比例阀,一般是设置气缸压力用的

网友C:
用过,比例阀和DA模块配合使用。
我不用模拟量模块可以正常使用不?不用AD模块压力是不是无法确定多少?有电压输出吧

网友D:
SMC  的电气比例阀
F1--零点
F2--满量

网友E:
我们用的液压比例阀好丑的哈!还真没看出来,我们的要配合一个放大器的比例板

网友F:
气压比例阀...

网友G:
比例调节阀

网友H:
SMC的比例阀,好东西哟

网友I:
是比例阀

网友J:
SMC的电控比例阀,东西是挺好用的,基本不用设置里面的参数只要给定0-10V的信号就能控制气压的大小了。通电后是有响声的。

网友K:
电子调压阀。。。。。。十几年前就用过。。。在收卷摆动杆上。。。恒张力控制。。。响应快。。。。不错的。。。

网友C:
你可以不用DA模块,但你需要知道的是,它的控制信号有两种;一种是电压信号0-10V,另一种是电流信号4-20mA,如果你能精确的控制以上两种信号的话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L:
学习了,没用过这东西

lib0

网友M:
SMC的比例阀,还好用吧

网友N:
这个还这没用过!

网友O:
没看上面有写吗 e/p 比例调节

网友P:
电子定位器,要模拟量模块一起用,那个0-5V是控制气压大小的

网友P:
你那个输入是0-10V吧,这只有0-10V和4-20MA

楼主:
很多人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用0-5V电压控制气压大小时,实际输出段会有变化,气压能否稳定的供给上,另外一根线我不太确定功能,说明书说的很含糊,可能是电压输出。比喻我有3.3V的开关电源直接控制气压能否稳定输出不?

网友Q:
电气比例阀,控制气缸位置用的。我们用的是4-20MA信号。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R:
我们公司也有用的,叫电控转换阀。更换后需要按照设备要求设定F1 F2
天宫-号

网友S:
学习了。顶下!
维修电工

网友T:
压力传感器

网友U:
什么地方用这样的电磁阀啊?没用过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V:
SMC的电磁阀这种没用过

网友W:
着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X:
精密调压阀吧

网友Y:
电气比例阀,模拟量控制.以前用SMC的,现在用FESTO.

网友Z:
原来叫比例阀啊,我一直以为叫可调节电磁阀
喜欢工控

网友AA:
这是SMC的ITV系列的电气比例阀,在行业内也有人叫电气比例转换器。这一款ITV2030-212BL 压力范围是0.005-0.5MPA,电压型,输入信号:DC0-5V ,电信号输出DC1-5V 。在输入电信号0.-5V时,随着电压的变化压力在0.005-0.5MPA间变化,电压小压力小,电压增大随之增大。接线有4根,分为棕色:供给电源;白:输入信号;蓝:GND;黑:输出信号。喷涂设备比较常见。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AA:
关于如何设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的QQ:2238834381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AB:
是一个压力控制比例阀。要在PLC上接个DA模块还要接一个速度上的脉冲发生器才能有效的控制比例阀的气压。

网友AC:
SMC的比例阀,我们公司用的是电流控制的

网友AD:
35楼高手,学习了

网友AE:
没用过,长见识了

网友AF:
学习了!只用过普通的电磁阀

网友AG:
0 0 好多这种西好吗!!!!
这东西的全称就叫做 电控比例阀!
根据 0-10v电压 调节 气压大小的。
其实很多的,只是一般不太常用。
在造纸和印刷行业应用非常广泛。。。主要用于收卷锥度张力变化。。保证收卷不会变成大肚子啊。哈哈

网友AH:
SMC 电气比例阀
贵的!
就做更好的!

网友AI:
SMC电气比例阀,有模拟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入。 我有资料给你一份,你自己看看。

网友AJ:
学习了,第一次见到。谢楼上

网友AK:
其实质是一个电--气转换器,就是多一个输出反馈电压

网友AL:
哦,我没用过

网友AK:
就是个电气转换器嘛,多个电压反馈

网友AM:
电气比例阀,我们机器上就是用它!
希望和各位讨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