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厉害。我有个程序搞不明白。你能给我注视一下吗

楼主(2013-05-04):
我搞不明白,在这里先谢谢版主

楼主:
是三步控制。有没有中文资料。谢谢版主指导
chenjihong66@163.com

网友A:
楼主小家子气,怎么不将程序上传上来啊

网友B:
这么同样的问题。
你想理解这个子程序是怎么控制的,打开这个子程序就可以了。如果是西门子的库文件,还需要输入相应的子程序密码。
本站有部分西门子密码或者软件,你搜搜试试。

网友C:
楼主这个上传吧,我们一起看看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