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PLC,单片机可以发脉冲,还有别的吗?

楼主(2013-05-04):
我想发一个固定的频率和脉冲,要求不是太精确,用PLC代价又大,不知还有什么可以发脉冲的

网友A:
好像555芯片可以组成一个振荡电路吧

网友B:
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C:
如果頻率不是很高可以用555做脉冲发生器,否则须考虑加减速,

网友D:
两个三极管,几个电阻电容,就能做个多谐振荡器

网友E:
脉冲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