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线超过理论长度,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04):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触摸屏和FX2N-128通讯(RS232通讯),由于触摸屏和PLC之间的距离超过理论的通讯线12米,实际大概为15米,请问大家该怎样解决防止信号衰减。

网友A:
15米用好点的线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用485 放心

网友C:
15米应该可以的,通信速率降低点。如果不放心最好用485

网友D:
加中继器
加中继器后,可以通讯几米

网友E:
422通讯50米都可以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F:
先转换成485在换成232

楼主:
加什么东西,可以转换成RS422

网友G:
用两个485转232的转换器,一边232转485,一边485转232。485实际用过200米,波特率9600,没问题,线材得好点。现在绝大多数PLC,触摸屏都带485口的吧?直接用232用好点的双绞线,通讯速率低点,走干扰小点的地方,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