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4):
某压力变送器,当压力达到满量程5MPa时,压力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是20mA,AIW0的数值是32000。可见,每毫安对应的A/D值为32000/20,测得当压力为0.1MPa时,压力变送器的电流应为4mA,A/D值为(32000/20)×4=6400。由此得出,AIW0的数值转换为实际压力值(单位为KPa)的计算公式为:
VW0的值=(AIW0的值-6400)(5000-100)/(32000-6400)+100(单位:KPa)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怎么让他的公式一推导  就理解不了  谁理解这个公式  分析出来听听   》》》》》》》》》》

网友A:
初中数学没有学好啊,直线方程没有参透啊,Lz。

Good Luck~

楼主:
直线方程也很好理解啊x(10/2)=y(50/z)  求Z多少这个很好理解啊      上面说的这个我怎么就理解不了啊
-----------------======================================================================
以他上面5MP 等于3200---------------------  3200/5=1600/x啊   在变化下等于3200除以5在乘以PiW0就等于实际工程单位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线方程也很好理解啊x(10/2)=y(50/z)  求Z多少这个很好理解啊      上面说的这个我怎么就理解不了啊
-----------------======================================================================
以他上面5MP 等于3200---------------------  3200/5=1600/x啊   在变化下等于3200除以5在乘以PiW0就等于实际工程单位了啊

直线方程有5种变化形势,您离理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