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谁能帮我想个自动化系统啊

楼主(2013-05-04):
学校要plc设计大赛,老师说自己想个东西用plc做做,节能环保方面的 ,,,,,。。求指导啊 。。。。

网友A:
你把plc理解为一个仓库,里面有若干个定时器、计数器、计算机、若干个按钮、开关等。
做控制首先需要了解我让plc做什么?需要多大的仓库(plc选型)?然后根据你想法,建立硬件配置(实际控制方式),由简单到复杂地进行,完成后到现场实际进行验证(调试),最后是总结(资料归档,保存,以供以后维护使用)
所要准备的工作,学习机械、电气、液压、气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所需要使用的plc设备手册和编程手册。根据自己结累的经验和知识运用到实际调试中。
以上是我理解plc控制设备的概况,供lz参考。

网友B:
污水处理,花草灌溉,天阳能路灯。。。通俗易懂,环保。。太片面的考官都不懂,不好拿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