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CPU高速计数器当前值读取问题

楼主(2013-05-05):
使用PRV读取高速计数器当前值,程序编译通过,但下载PLC后一执行该指令就报警停机,是什么原因啊?
是设置缺少什么吗?在设置里面高速计数器巳经启用了啊,还缺少什么吗?
请版主帮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把程序 传上来看看!

楼主:
找了些手册上没有的资料,了解了高速计数器可以直接读取它的地址,如用高速计数器3,则读取A318、A319即为它的当前值地址,不用PRV指令就OK了,INI设置当前值指令还是可以用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楼主:
上传一下程序吧,希望大家别拍砖就行了,不太熟悉欧姆龙,希望大家以后踊跃发言,对新手起引导作用

网友B(2013-06-20):
PLC设置没问题呀,是不是PRV参数指定出错??
CP1L-CPU高速计数器当前值读取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