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程序

楼主(2013-05-05):
各位请帮忙看看这段PID调节程序是那里不对,请指导致一下,本程序不能自动调节,D55数值不变,会显示最大数32767而不是显在最大值的2000范围内。

楼主:
请问是不是要带上负载才能PID调节呢,谢谢!

网友A:
所谓PID调节怎么可能没有反馈值呢?

楼主:
有呀,D0就是返馈值D45是设定值呀

网友B:
好像PID寄存器 只能用 D0-D199 的不保持行寄存器。。。。。

楼主:
嗯,请帮忙看看这段程序有没有错,D55里面的数值总是32767,数值不变呀,急呀,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问题已解决。

网友C(2013-07-04):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问题已解决。
问题在哪 新人求指教 求分享。...

网友D(2013-08-14):
楼主时怎么解决的?求分享

网友E:
这个不清楚啊

网友F:
学习下高手是怎么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