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5):
         台达温度控制器DTE10T,温度加温时波动大。四组只有一组波动小一点上下3度,其他三组波动5-10度。但是停止加热温度0.1度的下降,温控器应该没问题。500度以下很稳的,800度以上波动加剧,正常使用980度左右,节能灯管成型机用,自整定后没改善。手动调节pid也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遇见过此类问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加个磁环看下
不行啊

网友B:
500度一下很稳定,往上就不行是不是你的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C:
了解一下,新手!不过三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温度探头的可能性挺 大的

网友E:
濾波加大
PID 重新調整看
效果不明显

网友F:
兄弟,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的哦,最后瞎了,是干扰没错,只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当时60个温度有40几个有问题,波动在30度,

网友G:
线    用的什么线。。。用什么测温  是T/C吗  用补偿导线。。。。   是SCR 吗

T/C   线  加热的SCR   控制器     大致上就这几样东西
是k型热电偶固态继电器加热,是补偿导线

楼主:
多次试验发现,加热开启温度波动大,此时只有关闭加热温度马上稳定但比波动中心值低10-20度。并且0.1度的缓慢下降。加磁环,调节滤波时间效果不明显。还有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类状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温度探头的可能性挺 大的

我赞同四楼的说法,

网友E:
溫控器可改為手動輸出?
如果可以
將輸出值固定在某一輸出值( 如百分比 50 )
溫度是否維持某一常數 (如500度C)
如果有維持某一常數
PID參數設定有問題

如果沒有維持某一常數
1.k型热电偶波動過大造成數字不穩 (將溫度採樣平均數加大)
2.設備保溫或其他洩漏造成不穩
热电偶是新的,只要固态继电器灯闪动温度就不稳,一直亮或不亮就温度稳定。加大平均数温度反应太慢,要求温度在控制在2度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