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检测水位的接近开关型号

楼主(2013-05-05):
我需要一个可以检测液体的接近传感器,我需要在1厘米厚的PPR的方形水槽上面贴着外槽壁安装两个接近开关,要检测液位的上位和下位,请问用什么型号的接近开关?

网友A:
欧姆龙里有几种你可以查查

网友B:
可以用液位控制器

网友C:
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D:
水位控制器,欧姆龙的或国产的都很多

网友E:
如果是用接近,就用电容的,不过不好调呀,
lib0

网友F:
为什么不用防爆浮球式液位计呢?外型跟铠装温度传感器差不多,外面有一个圆浮球,顺着不锈钢滑动,根据订货要求定制液位触点数量

网友G:
用液位继电器

网友G:
用液位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H:
用接近开关太浪费了吧

网友I:
简单的浮球液位控制器就行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J:
如果是用于PLC控制液位的,建议使用超声波探头,可以检测上、下位同时补液!

网友K:
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可以,不过价格比电感式的要贵很多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L:
电容式接近开关
不断向前

网友M:
在桶底安装一只压力传感器,测量液体压力转换程液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