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西门子PLC遇到一个难题 求解

楼主(2013-05-05):
就是十个线圈要求互锁,每次只能一个线圈得电,其他的要求不能得电,如果中间不串上其他线圈的常闭点 还有别的方法实现吗

楼主:
[删除]
就是十个线圈要求互锁,每次只能一个线圈得电,其他的要求不能得电,如果中间不串上其他线圈的常闭点 还有别的方法实现吗

网友A:
用MOV传送指令撒传送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用复位 R指令 解决.后面你懂的。。。

网友C:
二楼的方法很好啊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D:
实际上西门子用置位、复位指令是可以置位若干个和复位若干个的。
比如可以这样写:
LD SM0.0
A I0.0 //1#单元启动条件
S M10.0, 1 //1#单元启动
R M10.1, 9

网友E:
如果线圈是连续的话,而且每次只能一个线圈得电不要求顺序的话,直接用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