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s7 300模拟量 问题

楼主(2013-05-05):
step7模拟量输入模块接液位仪为什么显示不准确

网友A:
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点:
1 干扰
2 选型设计
3 接线或者编程问题。
现场接了几个液位仪,有一个是在PLC没断电的情况下接的,之后其他的液位仪都显示为零了,不知道模块有没有烧坏?

网友B:
干扰原因大一点!
现场接了几个液位仪,有一个是在PLC没断电的情况下接的,之后其他的液位仪都显示为零了,不知道模块有没有烧坏?

楼主:
现场接了几个液位仪,有一个是在PLC没断电的情况下接的,之后其他的液位仪都显示为零了,不知道模块有没有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