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帮忙 先谢谢

楼主(2013-05-05):
欧姆龙cj2m cpu12 扩展主站是DRM21 共20个从站 有十个输入 十个输出 小弟下载一个空程序 后软件自动分配 但是分配的不对其中#1 #3 #4是IO输入 #2 #4 #5是IO输出
【正常是#1是输入 #2 #3 #4 #5是输出】小弟看了 从站模块安装没错,试着修改IO输入和输出但是修改不了 可能是我不会修改 所以想请各位师傅帮忙告诉我怎么修改 在那修改
最好讲的详细点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使用CX INTEGRATOR DEVICENET自由分配分站地址即可。这需要你熟悉DEVICENET设置。如果不了解的话,问一下懂的人。

网友B:
CX-ONE里CX INTEGRATOR
在线先把各从站读出来,然后离线吧这些站都删掉,反键手动添加正确的从站,在线双击DRM21,下载到网络。。 断电上电。。。 这时候你看DRM21是不是不闪了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