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程序探讨 三菱FX2N

楼主(2013-05-05):
已知数据寄存器d66中的数据从1递增到20,d40中的值随时间变化,现在我想把d66从0变到1的瞬间把D40的值赋给D400,从1到2的瞬间把D40的值赋给D401,以此类推,直到D66值变为20,开始下一循环。我目前的单段写法如附件图中所示,从节省扫描周期的角度,哪位有更简洁的做法?我目前的做法,要写20段,每段占14步
lib0

网友A:
可以定义地址指针啊,我用西门子做过。大概就是先判断D66的变化,然后将D400的地址进行累加,三菱初学,占楼,等高手解答

网友B:
这样行不,周期头是D66的变化输入和与上一周期值比较,最末时用D67记录本次周期的值,下一周期如果D66有变化就mov D40到D400Z

网友C:
M8001
---||-------------------------[MOV K0 Z0] 初始設定Z0=0
--[> Z0 K20]--| 當Z0>20 歸零
X0 每一次觸發
--|||-------------------------[M0VP D40 D400Z0] 將D40 傳送到D400+(0~20)位置
|---[ADDP Z0 K1 Z0 ] 每觸發一次加1
|---[MOVP Z0 D66 ] 將次數傳送到D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