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链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05):
触摸屏为西门子MP277,PLC为西门子S7-1200。
二者之间通讯为以太网通讯,现想将电脑与此网络链接并做到数据交换。
已购买一只民用普联网络交换机,请问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吗?
是不是直接连接后即可使用。

网友A:
如果用以太网的话,应该有IP地址,但是你没有说用几个西门子的PLC,只要IP地址设置正确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楼主:
只有一台PLC、
就是一台电脑、一台PLC。一台HMI。
现在通讯是HMI与PLC直接通讯。

楼主:
已连接成功,外挂一个无线路由器很好用。
交换机和路由器都是选用民用的。
另外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数据刷新会有点延后现象。

网友B:
民用足以,只一台PLC,和一台HMI 随便一个78十的就行了

楼主:
七八十高了。我买一个46的。普联

网友C:
HMI与PLC都选用以太网联接方式,两IP设置同一网段就行,如HMI为192.168.1.100 PLC为 192.168.1.101 本人没做个西门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