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5):
我觉得变频器出线端不应该连接电源 ,可买了一台设备  。转为工频状态时, 出线端是带电的   对还是不对啊

网友A:
出线端要用接触器断开的,电流倒灌会出事的!

网友B:
是啊 倒灌了

网友C:
引用楼主yzyuanxiang于2013-05-05 18:17发表的 西门子变频器出线端连接电源的问题 :
我觉得变频器出线端不应该连接电源 ,可买了一台设备  。转为工频状态时, 出线端是带电的   对还是不对啊

不會馬上壞,一壞就很嚴重(變頻器工頻保護 接觸器)

网友D:
常识性的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出线端要用接触器断开的,电流倒灌会出事的!

电压加在出线端肯定 会出事

网友F:
电路设计有问题,如果需要工频切换功能时应该按照说明书上的电路设计在变频器电源输出端增加接触器。这一定又是哪个半路出家的和尚设计的电路,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