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2ASHCPU这段梯形图显示不了

楼主(2013-05-05):
程序运行正常,就是想看梯形图看不了,可能是太长了
指令表如下
程序如下,哪位高手能帮帮忙拆分一下 ?

网友A:
不是可能,是

网友A:
或者改变一下显示长度,

网友B:
软件界面【显示】(触点数设置)11触点就行了。
一直在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界面【显示】(触点数设置)11触点就行了。
正解

网友D(2013-06-19):
在指令表里将梯形图改简单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