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98系统求助

楼主(2013-05-05):
各位大侠,关于win98系统。我将win98转换成DOS后,我转换不过来了。就是开机也是DOS系统。请问如何转换成WIN98系统界面。

网友A:
这属于It问题
lib0

网友B:
现在还有人用98???
你怎么转换成DOS??98本来就带DOS方式
如果你确定没有删掉98的系统文件,或将98盘格掉,你重新启动电脑,然后不停接F8键,弹出式菜单选第一项(没记错应该是1、NORMAL,2、???,3,SAFE MODE。。。。。)。如果系统没问题,选第一项就能进98了

网友C:
还有用WIN98的,高手呀!

网友D:
不可思议,考古?

网友E:
您的win98是win98SE勒!如果您是win98請去更改boot.ini把開機選成win98開啟優先
如果您是win98SE請去下載一個修正fixboot的執行檔作修正 win98開機按F8後開機異常的修正
win98安裝完有很多修正檔需手動加載要不然問題會狠多
請您試試,或是請您再xp下掛dosBOX也行

网友F:
正好用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