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楼主(2013-05-05):
我用 DRVI指令
DRVI D1 D2 Y1 Y2
想让电机反转,
让Y2 输出没用
让D1 成负数也没用
当执行该指令是,Y1 Y2 都有输出
将Y2 RST掉,也没用
实在没办法了
我将Y1和Y2位置换下 是指令的位置 不是PLC接线的位置
换成了 DRVI D1 D2 Y2 Y1
突然可以了 这就郁闷了
清高手解释下是不是我的接线有问题
只接了4跟线
P+ 接了 开关电源的 24V
P- 接 Y1
S+ j接开关电源的 24
S- 接Y2
0V 接COM1 COM2
换了之后 D1 D2 值不变
但是 速度和位移都成了1半还是1倍 记不清了
你说 我就是想让个电机 移动个距离 然后 反向 移动回来 理论上是回到原点
你说怎么就这么纠结咧??

网友A:
伺服参数没设好
脉冲+方向
现在你用的应该是CW+CCW双脉冲模式
参数设定的是 脉冲加方向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呵呵····看下楼上说的脉冲输出设置
2看看方向口有没有重复输出
最后办法
驱动器可能挂了··
台达的伺服···上次··不管怎么样··只一个方向转
方向口有输出, PLC的Y2灯都亮了,

网友C:
会不会是Y1没有输出呢

网友D:
1.电机驱动器端 设置成脉冲+方向模式
2.看看你的驱动器接的脉冲和方向电压是不是5V,不要说接了24V,那样很有可能方向信号坏了,脉冲信号还扛着

网友E:
我有个类似的经历,不知道对你有用不,你先让你的Y2输出再输出脉冲,如果你的Y2比你的脉冲输出口晚接通时没有用的,我以前用继电器的端子做方向输出,怎么试都是一个方向,后来用晶体管的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