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是不是不能安装在win7 home premium的环境下

楼主(2013-05-06):
step7 是不是不能安装在win7 home premium的环境下?
如果要安装的话,是不是要重装系统。

网友A:
需要修改Setup.ini,注释掉其中对于版本的限制,但是西门子不保证在实际使用中不出问题。
Good LUc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7 系统是不兼容的
NONONO
Step7 V5.5可以在Win7 32位系统下安装。
Step7 V5.5 SP1可以在64位OS下安装。
目前最新版本为Step7 V5.5 SP3.
Good Luck~

网友C(2013-08-22):
你可以把系统升级成旗舰版或专业版,这样就可以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