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模块是哪里生产的,第一次看到

楼主(2013-05-06):
是国产的吗,哪里生产的?

网友A:
这是数字输入模块,西门子、威帕都有生产,我有二手的

网友B:
应该是西门子200M系列DI模块,接收24V信号,16通道

楼主:
这个模块是不是国内仿的,生产商家叫什么名字?

网友C:
这就是国产的,

网友D:
纯西门子生产的

楼主:
大家有知道吗,到底是国产还是原装的呢,正面看和西门子原装的都一样,没什么不同,就是侧面这个铭牌不一样。铭牌上也没写哪里生产的。
怎么回事呢?

网友E:
没见过 学习下

网友F:
看外形就知道是挂在S7-300背板上的,数字量输入模块,看输入指示灯应该是32点输入的。国内应该没有生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应该是欧辰的,他们连西门子300的CPU都做,你淘宝搜 国产SM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