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5-06):
伺服电机在原点搜索时,会发生超负荷报警,有时还报编吗故障,并听到电机内部有卡嗒声响。但当用比较高的速度运行时就没有问题发生,是台达伺服牌子的,这都是在空载运行时的情况,排除接线问题及干扰,各位高手这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定转子之间的间隙不良造成,旋转时出现噪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