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 PLC ES2通讯不上的问题
fyx8686

楼主(2013-05-06):
软件用的是台达WPL2.32版本,通讯线也是台达的,就是通讯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通讯设置有没问题,电脑端口对不对

网友B:
线对 端口对 站号设 0
fyx8686

楼主:
通讯设置多是照ES2手册pc与plc通讯设置,站号原先是1,通讯线是里面三根线的那种。

网友C:
查看一下机种,现在台达官网有新的编程软件,新的PLC模块老的程序进不去的。
台达DVP PLC ES2通讯不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