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3-05-06):
三菱变频器的模块怎样拆出来呀?是用什么工具。

网友A:
引用楼主tianyayouzhi于2013-05-06 09:25发表的 三菱变频器 :
三菱变频器的模块怎样拆出来呀?是用什么工具。
多少P得的,螺絲刀跟烙鐵就可以

网友B:
是变频器里面的通讯模块吗?那应该是插口的吧!拆掉固定螺丝后,应该就可以拔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