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和PLC之间脉冲比例怎么换算

楼主(2013-05-06):
编码器是欧姆龙的接线是接A,B相PLC是LG的比如说编码发10000个脉冲行走长度是12。3厘米怎么换算到输入一米就是一米的,还有反向行走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你就用10000/123=81.300813这就是一个系数了是以MM单位的。所以你要输入一米的话就乘以这个系数。1000*81.300813=81300如果要求精度就用浮点来算
咸宁的工控朋友,希望咱们多亲近一下。

网友B:
10000/12.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