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CPU226电源板没24V输出,我该怎么修呢?

楼主(2013-05-06):
接错线,导致端子的24V没有了,拆开后,板子上爆了3个电容,已经换上新的了,但是端子还是没有输出24V,大家看哪里的事,我该怎么修?

网友A:
红圈中是电感,从你分析来看就是这个电感受外部短路等引起烧坏开路了。 没有的话可以先短接掉。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楼主:
我试着短接了一下,短接其中那根红线,板子直接不输出24V了,只短接那根黄线没问题。只短接这一根黄线应该不行吧。

楼主:
没知道的吗

网友B:
应该有短路保护呀,不应该烧。?
咸宁的工控朋友,希望咱们多亲近一下。

网友C:
将+24接到电容的正端

网友D:
我有一个小小建议,建议楼主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做一个回复。
好像在其它论坛也贴过该问题的。
这个图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E:
无需这么复杂,去买个模块式的开关电源模块,120MA的,24V的,体积很小,抛弃原有电路,我曾经就这么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