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电磁阀走CC-LINK的话怎么在软件里面配置地址?

楼主(2013-05-06):
有个项目电磁阀用的是CC-LINK通讯,请问下怎么样在GX-WORKS2里面给他配置地址?
西门子的我用过是需要添加GSD文件,就可以了,但是三菱的这是第一次做项目要使用,请问下怎么弄呢?

网友A:
看做普通的远程站就可以了,阀组上安装有专门的CC-LINK通讯板的。
谢谢啦。

网友B:
在主站CC-LINK参数中把电磁阀设置为远程I/O站。通过调整电磁阀上的旋钮设置好站号与通信波特率。如果你选择的是CC-LINK V1版本,那么每个站占用32个输入与输出,根据你设置的起始地址往后推就可以知道配置地址了。
感谢!说的很清楚了,我昨晚也研究了一下,通过你这已解释,现在知道怎么做了。非常感谢。
下载积分:+1(王志勇爱媳妇)

网友C:
2楼说的很详细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