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我是菜鸟中的菜鸟!请教各位大哥,我在机器运行状态下读取Q系列的程序时,会不会造成停机的?

网友A:
会的,读的时候会提示要暂停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楼上乱说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我用1N的话就不会停机,还没有搞过Q序列的,所以问一下大家,因为现在公司有一台,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C:
会停机就怪了!兄弟要厚道!

网友D:
我们FX系列的都是关掉输出后再调试程序的

网友E:
不论Fx还是A或者Q系列都可在线读取写入

网友F:
只有修改參數需要重新啟動
參數才會變更

网友G:
可以在线读写。但是。都不建议这么做吧。你操作的时候也会重点提示你的。

网友H:
不提倡这么做

网友I:
可以的,只是读取程式不会造成停机

网友J:
q一定不会的 目前我用过的都不会停机

网友K:
只是读取程序,不会的!

网友L:
大中型的PLC一般都支持在线修改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读程序不会停机

网友N:
我天天 连接然后 进入模拟方式 去看它在生产中的程序 开关 这样学习的话 会更快 更有趣 。从来就没有停机过。 我用的是 Q系列 0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