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各位师傅大家好,近来遇到一个难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如图设计
的电气控制箱,我总共做了5套,5台机器一直以来都正常运转加工。今天早上有一台机器在开机准备调模具时,手动运行伺服电机左右运行。往正,往反都是一个方向运行(昨天晚上都还有开机加工料件的)。查看放大器也没有出现如何报警。(以前没有出现过,参数没有动过)。。开始我以为是放大器内部有问题,有换了同一型号的放大器,开了一早上,下午快下班时候又发生之前说的那样,伺服电机只往一个方向旋转。
我程序,电路,机械都一样,其它的4台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这台会发生。我不明白,请各位指点指点,如何解决,在此谢谢了。
出问题的是第2个70A的放大器,旁边的都是没有出现过。
lcg1207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有问题,接线有否错误啊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上接线检查一下

网友C:
方向信号线断开了。

网友D:
估计要么线接触不良,或者说PLC输出点有问题
每天好心情

网友E:
4楼应该是正解,LZ可以检查方向信号线,
PLC有输出不一定代表线路OK

网友F:
反向控制回路不通所致

网友G:
方向线要断不断的样子

网友H:
我感觉可能是限位开关可能有问题了。先查各种信号吧。内部应该没有问题,毕竟已经正常使用过了。

网友I:
可以reset看看,找原點前是否左右極限訊號,可能其中一個未感應

网友J(2013-06-21):
方向信号有问题

网友K:
脉冲输出的方向输出线松动导致的原因

网友L:
除确认方向输出点及检查方向线路外,另外再确认下参数P21脉冲串输入信号的设定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M(2013-09-19):
方向信号有问题主要是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