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回原点

楼主(2013-05-06):
大家好:
请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三菱PLC接伺服驱动器时,是否要接Z相的脉冲信号做原点回归用。

网友A:
也可以不接

网友B:
也可也不可,在你自已的需要

网友C:
看情况,有时候不用的

网友D(2013-06-21):
想接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E:
看你自己需要了

网友F:
一般都是外接机械原点的,除非是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G:
学习了,新手!——————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H:
1PG的时候需要用到··
本体脉冲口··基本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