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誰有連三菱Q03UDE得VB例子呀

楼主(2013-05-06):
求助:誰有連三菱Q03UDE得VB例子呀,或者鏈接思路呀,一開始想要MX V4來連,但是測試的時候才發現,MX裏面有沒有Q03UDE這個CPU型號。

网友A: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jp/fa/products/cnt/plceng/download/softup/mx/act-e/sw4dn/index.html
最新版支技Q03UDV了,更应该支技楼主Q03UDE
每天好心情

楼主:
那個好像是個升級包

网友B:
用三菱的3E协议指令就可以了,通过以太网连,简单又省模块
例如读取D的数据指令是:500000FF03FF000018001004010000D*+十六进制(开始地址)+十六进制(数据个数)
十六进制(开始地址)是六位,不足的在前面补零
十六进制(数据个数)是四位,不足的在前面补零
PLC中设置端口开启设定中,TCP协议,MC协议,端口号自己填,注意是十六进制。传送到PLC后要断电重启,否则无效
上面应该比较清楚了,自己研究下。例子没有,工程有很多,但是不好意思不能提供。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