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3-05-06):
各位工控大侠编码器如何实现正向旋转时计数器加反向旋转时计数器减?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对数控实在没有一点经验,恳请有经验的师傅帮忙谢谢!PLC是丰炜三菱的也可以

网友A:
两相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相计数器
问题是如何判断正转反转!谢谢你回答

楼主:
那位师傅帮忙发个例子是高速计数器

网友B:
正反向不用你管吧,A超前B就是增计数,相反,B超前A就是减计数,准确的说相位超前90度
下载积分:+5(bocc)
咸宁的工控朋友,希望咱们多亲近一下。

网友C:
你得设置一下才可以,三菱PLC32位增减计数器有单相单输入(C235-C245)、单相双输入(C246-C250)、和双相输入(C251-C255)
下载积分:+5(bocc)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