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单位求助

楼主(2013-05-06):
三菱定位单位:inch
degree
puIse
PLS
代表什么单位呢?期待各位朋友的帮忙,也希望包容下我不懂英文。在此先谢过大家了。 谢谢了。。

网友A:
inch----英寸
degree-----度(°)
puIse-----脉冲
PLS就不太清楚了,具体可以查查手册

网友B:
还是在三菱网站去问吧,这里人技术不行,pulse就是PLS,不过与长度单位如何换算,这个方法我也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在三菱网站去问吧,这里人技术不行,pulse就是PLS,不过与长度单位如何换算,这个方法我也没找到
这样说你就大错特错了,三人行必有我师,技术行不行是没有衡量标准的

网友C:
脉冲与旋转角度、减速比、丝杆螺距都有关系,一个脉冲行走多少距离也代表了整个精度是多少

网友D:
多多交流,多查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