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变频器怎么就不能反转了呢,原先短接24v和LI2就可以反转的,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
变频器设置的是2线控制,也定义了反转端子是LI2。现在短接24V和LI1可以正转没有问题,面板的电位器旋钮调节转速,端子台控制正反转,现在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大家看是设置的事吗,与我恢复出厂设置有关系吗?

我恢复出厂设置是设定的1N1

网友A:
引用楼主lzhpsky于2013-05-06 23:35发表的 施耐德ATV31变频器怎么不能反转了? :
[attachment=105690]  [attachment=105691] [attachment=105692]

变频器怎么就不能反转了呢,原先短接24v和LI2就可以反转的,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
变频器设置的是2线控制,也定义了反转端子是LI2。现在短接24V和LI1可以正转没有问题,面板的电位器旋钮调节转速,端子台控制正反转,现在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大家看是设置的事吗,与我恢复出厂设置有关系吗? [attachment=105693]

您是如何接的哩!24V-li1正轉 24v-li2反轉  還是24v-li1-li2反轉
請您注意看一下說明書 施耐德記得他的出廠植因該有一程式必需設定

楼主:
正常应该是24V和LI1短接的时候是正转,24V和LI2短接的时候是反转
咸宁的工控朋友,希望咱们多亲近一下。

网友B:
参数设定有问题 ,看说明书

网友C:
可能和参数有关系,有的参数是用来禁止反转或正转的

网友D:
是否有两个参数设置干涉

网友E:
应该是参数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