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PT 有一通道温度检测不正常 其余三通道正常????

楼主(2013-05-07):
FX2N-80MR-001 接 一块FX2N-4AD-PT 一共4台机器 程序都一样,其中一台3路温度检测都正常,有一路不正常 比其余三个通道要小10倍,更换温度模块还是一样,怀疑是PLC有故障,因为4台设备接线都一样 程序都一样 PT-100都正常,3台设备正常,就这一台不正常。 此种情况遇到两次了, 有哪位仁兄遇到并解决过? 谢谢!

网友A:
OK與NG通道互換
OK與NG不變---->檢查線路
OK與NG互換----->檢查程式

网友B:
你可以将一路好的与一路坏的调换一下,试试,目测估计为传感器问题或者接线问题!!!!!!!
咸宁的工控朋友,希望咱们多亲近一下。

网友C:
把通道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