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个马达是三相220V的,公司是单相220V要变三相220V如何做,

楼主(2013-05-07):
有没有类似变压器,那个牌子比较好?

网友A:
加个变频器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B:
加变压器或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C:
加裝變相器

网友D:
買变压器或变频器
不如買馬達

网友E:
用单相变频器13937252197

网友F:
直接变频器,没几个钱

网友G:
弄个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就可以了。设定在50HZ。
正新,海燕,实业,集美厂,龙海厂,正新机电公司,台源自动化。

网友H:
用变频器 这样也可以? 说说变频器除了驱动电机,还有那些应用,是不是还可以用作加热装置

网友I:
有这样的变压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变频器 这样也可以? 说说变频器除了驱动电机,还有那些应用,是不是还可以用作加热装置
用变频器驱动加热管,代价是不是有点高了?SSR完全可以

网友K:
我用过变频器带发热管……但是很悲催,不到几分钟直接输出三相短路了。

网友L:
加个电容,变成单相的也能用。不知要求是不是很严格?

网友M:
有幾種做法!
1.加個變相器2相變3相(不過要考慮容量越大越貴)
2.加個市售變頻器就可,考慮容量跟負載特性

网友N:
记得以前有一种方法是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了,不过功率就降低了!!只是在书上看过,还没试过呢!

网友O:
如果不需要调速就用电容器,完全可以用的,而且还可以正反转,就是功率稍微会有点降低,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P:
电机功率小可以换单向电机 电机功率大可以换变频器

网友Q:
加一个电容就行啦

网友R:
你的电机是什么接法的如果是三角型,变成星型就可以了 接380就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