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看看这段程序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7):
请看看这段程序什么意思PLC是FX3U的,这个$MOV "2A6N001K1L06" D90里面的2A6N001K1L06这些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傳送字串 2A6N001K1L06 到 D90

楼主:
2A6N001K1L06这字符时什么意思

网友B:
那就要你自己看看D90用在哪了?

网友C:
查看一下ASIC码应该就可以知道结果!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查一下这个传送指令的意思就知道了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2A6N001K1L06这字符时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