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大神帮我编一个三菱FX2N与E700变频器的通讯程序,有要求

楼主(2013-05-07):
按下按钮X20后,0.5S后起动变频器以30Hz电动机正转开始搅拌3 秒,停止0.5S后变频器以20Hz电动机反转搅拌2 秒停止0.5S后变频器以30Hz电动机正转搅拌3 秒……..。同时起动计数器,5 次之后,变频器关闭。
变频器:要求先对变频器进行拻复出厂值,后对变频器设定为485通信,通信格式为波特率9600、7位数据、E校验、1位停止位、ASCII通信模式。

网友A:
这个太简单啦

网友B:
至于动作流程,变频可以设定为外部控制模式,然后把变频器控制的公共端、正反转、高速、中速、低速,这些端子引出来。变频器的频率可以在变频器内部设定好。然后用PLC控制这些端子与变频器的公共端连接,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和三种频率下的控制,这些当时学电工PLC课的时候,就有这个题目,但没有涉及到通信什么的。

网友C:
很少编程,用FX3U的专用指令玩了一下,你看看适合你用不。

网友D:
相互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