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大项目除了用400PLC 可以用其他PLC 代替吗?

楼主(2013-05-07):
比如三菱?信捷?欧姆龙?ab?

网友A:
引用楼主ghf09于2013-05-07 12:43发表的 大项目除了用400PLC 可以用其他PLC 代替吗? :
比如三菱?信捷?欧姆龙?ab?
你好歹也要把相当于400的产品说出来啊,信捷?
Good Luck~

网友B:
楼主所说的那些PLC没一样可以与400相提并论!!这400就比做航空母舰的话,楼主所说的那些PLC只是些护卫舰之类!!从其量也就驱逐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楼主是在为难信捷,还有楼上的师傅,400没有替代?AB?施耐德?

网友D:
信捷能秒这几个品牌好几条街。
罗克韦尔,师奶的,OMRON,三菱是和拆那的正腐一样,是吹出来的。

网友E:
够用就好,没有那个产品绝对有优势。
大项目中也可以用到小plc的,一个大项目有若干个大小不等的项目组成。
每一款plc中都具备低、中、高端系列,看你如何经济合理的用。
举一个的例子,一个简单的水泵启动/停止,如果你用400做项目,和其它品牌的小plc做有什么区别?
万事都有相对和绝对性,本不想回复此类问题,看大家在讨论也想说一说。

网友F:
可以有,看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D:
信捷的是山寨的三菱的,相当于三菱的FX2N系列,也就是相当于西门庆儿子的S7-2B系列,而且稳定性还不怎么样。不过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