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模式量问题4到20毫安 对应0到32000,那4毫安时对应0吗

网友A:
应该是32000/20*4=6400

网友B:
4毫安时对应0
20毫安对应32000

网友C:
就是这样的

网友D:
我也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学习的
电焊机配件www.rgmould.com二手印刷机www.cnessbw.com  防盗安全门 www.yongfadoor.com

网友E:
0=4毫安

楼主:
引用楼主huangpeng于2013-05-07 13:30发表的 模式量问题4到20毫安 对应0到32000,那4毫安时对应0吗 :
模式量问题4到20毫安 对应0到32000,那4毫安时对应0吗

那这个转换数学公式是的 怎么样子的   怎么算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2000/20*4=6400

网友G:
4到20毫安 对应0到32000,    其中的总量程20 - 4 = 16 毫安,    1毫安对应色数字量为    32000/ 16 =  2000 。

网友H:
1、模拟量值和A/D转换值的转换
假设模拟量的标准电信号是A0—Am(如:4—20mA),A/D转换后数值为D0—Dm(如:6400—32000),设模拟量的标准电信号是A,A/D转换后的相应数值为D,由于是线性关系,函数关系A=f(D)可以表示为数学方程:
   A=(D-D0)×(Am-A0)/(Dm-D0)+A0
根据该方程式,可以方便地根据D值计算出A值。将该方程式逆变换,得出函数关系D=f(A)可以表示为数学方程:
   D=(A-A0)×(Dm-D0)/(Am-A0)+D0
举几个例子:
例1、以S7-200和4—20mA为例,经A/D转换后,得到的数值是6400—32000,即A0=4,Am=20,D0=6400,Dm=32000,代入公式,得出:
    A=(D-6400)×(20-4)/(32000-6400)+4
假设该模拟量与AIW0对应,则当AIW0的值为12800时,相应的模拟电信号是6400×16/25600+4=8mA。
例2、某温度传感器,-10—60℃与4—20mA相对应,以T表示温度值,AIW0为PLC模拟量采样值,则根据上式直接代入得出:
    T=70×(AIW0-6400)/25600-10
可以用T 直接显示温度值。
例3、某压力变送器,当压力达到满量程5MPa时,压力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是20mA,AIW0的数值是32000。可见,每毫安对应的A/D值为32000/20,测得当压力为0.1MPa时,压力变送器的电流应为4mA,A/D值为(32000/20)×4=6400。由此得出,AIW0的数值转换为实际压力值(单位为KPa)的计算公式为:
VW0的值=(AIW0的值-6400)(5000-100)/(32000-6400)+100(单位:KPa)
再举个具体编程实例:
组建一个小的实例系统演示模拟量编程。本实例的的CPU是CPU222,仅带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该模块的第一个通道连接一块带4—20mA变送输出的温度显示仪表,该仪表的量程设置为0—100度,即0度时输出4mA,100度时输出20mA。温度显示仪表的铂电阻输入端接入一个220欧姆可调电位器,简单编程如下:
LD     SM0.0
MOVW   +14632  VW12
-I     +6400  VW12
MOVW   VW12  VW13
/I     +256  VW13 var tagarray = "cdma无线视频服务器";var tagencarray = "工程";

网友I:
应该是6400-32000

网友J:
  记下13楼,学下.

网友K:
6400都是对的,
那些说是0的有没有做过实际项目自己心里清楚
起码西门子的是6400

网友L:
楼上,你说的也不对啊。信号源是4-20mA,如果模块的量程选择也是4-20mA,那么4mA绝对对应的是0;如果模块选择的是0-20mA的,那么4mA输入对应0-32000的6400。好好想想吧。

网友M:
如果我没有记错200中好像没有4-20ma这个量程可选,好像只能选择0-20ma,然后计数出公式,换算出4-20ma时对应的数值。200的系统手册特意有讲。跟三菱的不同。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按0-20ma算出一次函数,然后带入4ma看对应的数字量就知道了。

网友N:
没见过0的,6400-32000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