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变频器问题,把变频器下限设35HZ 我0到5V控制变频器      那我0V 的时候变频器是不是35HZ运行

网友A:
3.5V以下,频率都应该是35HZ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当然不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你设了下限35HZ以后。只要一起动就是35HZ低过了这个数电机就会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你设了下限35HZ以后。只要一起动就是35HZ低过了这个数电机就会停止。

按你这么说  启动就是35HZ 多没有个加速过程了

网友B:
你可以用变频器的数显面板试一试就知道了。还有就是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C:
好像是变频器设下限后,低于下限频率时,以下限频率运行的。

网友D:
上下限频率和模拟量对应的频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E:
加减速的时间是从零加速到上限频率或上限频率到0的时间,当设置下限频率后指令频率低于下限频率以下限频率运行,加减速过程还是有的,看你加减速时间的设定.

网友F:
引用楼主huangpeng于2013-05-07 13:48发表的 变频器问题,把变频器下限设35HZ 我0到5V控制变频器 :
变频器问题,把变频器下限设35HZ 我0到5V控制变频器      那我0V 的时候变频器是不是35HZ运行

是的,國產變頻器須設定,設定速度低於下限頻率停車,所以須修改設定0~35HZ為主速加減時間沒問提的

网友G:
应该低于3.5不运行,你要改模拟输入的增益和偏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上下限频率和模拟量对应的频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概念是2个不同的 , 但是在实际 应用上是的联系一起的,   马达一般情况不是可以低于35HZ 运行的     0到5V是PLC  pid调节输出值控制变频器的所以    就需要这个功能

楼主:
在就是感觉我们论坛上做 机械设备的比较多啊 好像做工程的比较少点

网友I:
设定下限35HZ后,只要启动信号ON,即使调频0-5V为0V也以35HZ运行,三菱的就这样,不知其它牌子

网友J:
就是这样的

网友K:
下限设定35Hz?

网友L:
台达的好像是设定了下限35HZ,就不能再往下调了!